asus fx80g cpu供电非常烫,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21-09-11):
asus fx80g cpu供电非常烫,有没有办法解决?
之前上管击穿,更换了上管和CPU,现在用了2个月有挂了,不敢再换CPU了。现在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的!这种情况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或者把cpu供电管子换成更大功率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Fx504的老通病了

网友:
老机问题太多。

网友:
问问华硕有没有办法

网友:
不要玩游戏,加散热底座。

网友:
不玩游戏,加散热底座。

网友:
应该还有暗病 。。。

网友:
重新开模,铜管覆盖供电部分,不然无解

网友:
里面有空位置的话,自己加散热铜管试试看

网友:
Cpu上管击穿,最好把几路cpu供电上下mos管,控制mos管的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老机器都是 温度高 导致的   做好散热就行了

网友:
把CPU供电主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了吧!

网友:
上管沟道有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
做好散热,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Cpu上管击穿,最好把几路cpu供电上下mos管,控制mos管的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增加散热片一条贴在功率管上,降低cpu的核心数

网友:
华硕做工用料太烂  直接扔

网友:
加散热硅胶垫。。。。。。。

网友:
拆了D壳照样用

网友:
Reprogram bios, keep original file first then try.

网友:
MOS管和散热器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