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55,开机bios内鼠标正常,进系统用不了,要重启后才可以用

楼主(2021-09-11):
(无正文)

网友:
不单单鼠标,所有usb设备都一样,所有usb接口都一样。

网友:
先软后硬,刷个BIOS试下

网友A:
如果刷过BIOS后无效的话,更换时钟芯片看是否能好,要原值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刷过BIOS后无效的话,更换时钟芯片看是否能好,要原值更换。

这个和时钟芯片有关系?为什么重启后就可以用呢?

麻烦指点一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