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5470偶尔插适配器保护

楼主(2021-09-11):
拆机拔掉内置电池不出问题,单用电池也正常,电池+适配器一起时,第一次接入适配器不保护,拔掉适配器再接入就保护。维修电源检测,接入时电流达4.7A。大家看到这应该知道故障点了吧!看图

网友:
支持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看看

网友:
楼主这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A:
所以这是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是隔离管击穿了?

对头。。。。。。。。。。。。。

网友:
充放电问题吗

网友:
隔离管击穿了,pq740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21-12-02):
前段时间遇到一台SONY的,电池不充电,换了电池后接上电源头有时可以充,有时大短路,拔下电池又一切正常,难道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隔离出问题还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