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上电0.4掉电

楼主(2021-09-11):
昨天接了个电脑,板号820-00165-A,故障现象就是上电到0.4掉电,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平台复位和PG信号都出来了,支路的转换电压也都有,阻值正常,先刷的BIOS,故障一样

EC也换了

又查了一圈,找不到有问题的地方,遂把摄像头,读卡器等外设芯片都拆了,故障一样

今天早上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想着会不会是内存引起的,又把内存换了,故障依旧

主板全都干了个遍,看着那个静静躺在板子上的CPU,越看越不顺眼,遂把CPU也换了,故障一样

这下真没有下手的地方了,哪位师傅遇到修好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
查 PG  信号

网友:
更换完也查完了,不行就直接换板

网友A:
本来是秒杀的, 现在整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秒杀的, 现在整成这样了

求教,怎么秒杀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插电到0.4掉电,再自动上电0.4掉电,然后待机状态,但是触发瞬间cpu供电没有

网友B:
CPU  确定是好的吗   波波抓下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确定是好的吗   波波抓下svid

CPU确定是好的,svid没波

网友:
没波
CPU没搞好
换CPU也是有一定的技术的
估计你没换过几个

网友:
是个通病 不过论坛也没有修好的记录

网友:
我也遇过一次。U确实是好的。装别的板能点亮

网友:
CPU一般坏的不多

网友C:
楼主精神让人感动,可以试下换8脚芯片型号不一样,故障一样,修过2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精神让人感动,可以试下换8脚芯片型号不一样,故障一样,修过2个一模一样的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或者内存供电芯片查一下

网友D:
我也有一台,是外接电源上电到0.4掉电到0.02又上电到0.4又掉电到0.02后不触发了。重新插电又是如此。你这个机器也是这个现象吗?修好了吗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是外接电源上电到0.4掉电到0.02又上电到0.4又掉电到0.02后不触发了。重新插电又是如此。你这个 ...

没有修好,后面又查了几天,放弃了

网友(2021-10-24):
换CPU都没搞定?那就有点骑虎难下了 修也不是 不修太亏了

网友(2022-01-18):
换的CPU确认是良品

网友:
給几个参考方向:
1:各路I2C总线,(通断,电压)
2:时钟,u1900
3:LPC总线

网友:
CPU问题很多客户不修了

网友:
BIOS那边多注意一些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这块  记得有通病

网友:
主板图片没截全,这问题我修道过是一个电容引起的,拆掉那电容就可以
跟1502PRO问题一样,
是PP3V3处出问题

网友:
喇叭有警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