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D3V 不加电 不开机

楼主(2021-09-11):
技嘉GA-B85-D3V 不加电 不开机

网友:
不加电不开机哦,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你应该是先测量对地阻值确定有没有短路,有短路就去修短路,没有短路就测量各种待机条件,告诉大家各种待机电压是多少,然后告诉大家目前现象是怎么样。。。。你身为巡维学员最基本的检测应该懂吧,你跟我说不懂那就是白学了;发帖求问就好好发,灌水就算了

网友:
你都不说现象

网友:
楼主发了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