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110M-F主板奇怪的不出CPU供电问题

楼主(2021-09-11):
ASUS H110M-F主板  ,     点不亮,一开始测电压的时候测到2.5V时只有0.23V,测了一下内存1.2V,桥1.05V都正常后又去测了下2.5V电压,结果又有2.49V了,然后就没在意它继续测后面电压,到CPU的1.05V电压正常,1.0V正常,最后确定不出CPU供电,测得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CPU电压开启信号电压正常,然后温度检测正常,陷入了盲区,加焊芯片没有,换CPU没用,后来反复搞来搞去还是不行,都想放弃了,后来无意间又去测了下2.5V电压,又没有了,抱着试试的心态把2.5V电压开启脚的控制三极管换了一个奇迹出现了,尽然出现报警声了,我修一般喜欢接个小喇叭。一测CPU供电有了。真搞不明白了,之前有2.5V也不出。后来2.5V不出修复又出CPU供电了。至此主板修复。

网友A(2021-10-20):
无图无真相,我的是有2.5V供电,1.2总线也有,就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我的是有2.5V供电,1.2总线也有,就是没有CPU供电。

我那个是偶尔会没有2. 5V。都有又不出CPU供电的话,查CPU供电开启信号,芯片5V供电,12V供电,还有电压设置脚0.4-0.5V,有小分组芯片还得查小芯片的开启和1脚正常不,我修到一块就是有个小芯片1脚短路,最后还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同时CPU没有收到桥的PG信号也不出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