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NM-B701 触发偶尔掉电不亮机怪问题

楼主(2021-09-11):
联想Y7000 NM-B701    ,二修机,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4一会掉到0.2后可以触发,第一次触发到1.2左右掉电,然后过一会又可以再次触发电流跳在1.2-1.6之间有时候会降到0.7左右不亮机然后掉电,再也不能触发。之前被动过BIOS,找个BIOS弄过还是不行,开始测EC条件,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开关脚正常,触发有反应,触发时送到南桥的开机信号变化不大,EC送至南桥的电源好信号正常,然后测南桥条件,也都正常。又回去测EC,此时待机0.04,明显不对,又测了下RMRST没有电压了,不对头啊,然后放了一会又接电,又可以触发掉电,RMRST又出电压了,怪了,直接用烙铁加热EC,又不出RMRST了,直接干了EC,终于正常了。只是BIOS可能不对,点亮慢。

网友:
是换EC吗。

网友A:
是的,换了一个带程序的。

网友B(2023-01-09):
带程序的不好找

网友:
我的开机0.6不动,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程序的不好找

网上买的还好多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换了一个带程序的。

请问您在哪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