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V星B250M BAZOOKA线刷BIOS失败

楼主(2021-09-11):
如题
V星B250M BAZOOKA原来用6500,想上9100f,某论坛下了个BIOS,在Windows内刷写完重启就开不了机了,然后看了介绍,说刷完不支持6代和7代ES,然后找了一个9100f,一个8100,都不开机,没办法,只能网购JSPI1刷机线救砖,配合我的鑫工TL866CS,死活不识别芯片,线序再三检查过应该没错,BIOS芯片品牌是KH,型号是25L6473E,编程器软件里没找到这个品牌下匹配型号的芯片,找到MXIC品牌的近似型号MX25L6473E芯片,然后提示ID不匹配,勾选掉检查ID后可以清空BIOS,之后刷写速度巨慢,耗费三个多小时,最后提示失败。
现在怀疑两个可能,一是这个编程器确实不支持KH 25L6473E芯片,用MXIC的近似芯片行不通,二是这个KH 25L5473E芯片是1.8V的,我的TL866CS编程器不支持。
有没有懂行的朋友给支支招?不胜感激~~!
补充,主板接了电源,但没安装CPU内存等其他配件,也尝试过通电状态下识别BIOS,也不行。

网友A:
写进去就行了  这个6473 效验时报错不用理  能用就行   不行换个BIOS芯片刷

网友B:
bios焊下来读写 坏了就换一颗芯片即可  在线读写很多时候不灵  可以考虑换个编程器  完美支持6789代的BIOS我来改一个。。。

网友B:
兼容6789代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感觉线刷不怎么可靠,还是吹下来直接了事

网友:
吹下来 上座子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进去就行了  这个6473 效验时报错不用理  能用就行   不行换个BIOS芯片刷

简单粗暴 但是有效果

网友C:
KH25L6473E   http://ihunuo.com/product_kh.html

http://ihunuo.com/download/KH25L6408E.pdf

网友:
MSI JSPI1https://www.flashrom.org/MSI_JSPI1

网友D: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线刷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那个编程器没法刷,找朋友借了哥希尔特superpro 500p,也匹配不到一模一样的芯片,手动匹配一个不同品牌同型号的芯片开始提示芯片品牌ID错误,可以完成刷写,但最后通电不亮机,愁死了。按说能正常刷写进去程序应该就可以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进去就行了  这个6473 效验时报错不用理  能用就行   不行换个BIOS芯片刷

今天找朋友借了个希尔特500p编程器,提示品牌ID错误,但可以刷写完成,不过最后还是没法开机,能耐正常刷写说明芯片是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芯片坏了

用不同品牌的芯片型号可以刷写完成,除了开始提示品牌ID错误没有其他错误提示,芯片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兼容6789代是完全可以的。。。

佩服兄弟,我改了半天感觉不大对,就从另一个论坛下了一个,然后噩梦就开始了。你这个BIOS能发我一个不?或者你上传在论坛某个板块,造福坛友,我也下载一下。

网友:
数据很有参考价值,不过链接里没有和我那个一米一样的芯片,选择一个接近的型号就可以刷进去?我开始怀疑手头这俩编程器对KH这个品牌的芯片支持的非常有限,因为匹配不到合适的芯片型号,所以刷写完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KH25L6473E   http://ihunuo.com/product_kh.html

http://ihunuo.com/download/KH25L6408E.pdf

看到了,是64M的BIOS,以为是8M的,因为BIOS文件是8M的,应该是单位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服兄弟,我改了半天感觉不大对,就从另一个论坛下了一个,然后噩梦就开始了。你这个BIOS能发我一个不? ...

看来你是不知道论坛的历史啊。。。  bios你自己改过  知道同时兼容四代的难度  我魔改的bios太多了  发帖发不过来不说  主要不想理会行业烂货的BB 高兴了偶尔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焊下来读写 坏了就换一颗芯片即可  在线读写很多时候不灵  可以考虑换个编程器  完美支持6789代的BIOS ...

现在用希尔特500P编程器线刷芯片选择MXIC的MX25L6473E除了开始报品牌ID错误之外,可以正常刷写完成,但是最后不开机,现在依然头大,搞不明白到底是因为芯片品牌不一致(编程器不支持),还是必须拆下来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都有这么好的编程器 ,怎么不拿下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