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这2个能互换不能

楼主(2021-09-11):
这2个能互换不能

网友A:
试一试呗,应该是可以。发帖的功夫已经试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呗,应该是可以。发帖的功夫已经试完了

能正常点亮  ,跑不了3D 黑屏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点亮  ,跑不了3D 黑屏重启

加焊GPU试试吧,也不见得一定是现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GPU试试吧,也不见得一定是现存呢

都是了

网友C:
AFR和MFR不是一代的,小参可能不一样,不建议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FR和MFR不是一代的,小参可能不一样,不建议混用

这你都有 你不回也是修显卡的吧

网友D:
最后第三位代表制程字母不一样,A与M区别太大,我之前修个HD7770,连个B都不能代换A,能点亮但是打了驱动后直接640X480分辨率,4位色。找A制程的代换后就完美。因此不建议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第三位代表制程字母不一样,A与M区别太大,我之前修个HD7770,连个B都不能代换A,能点亮但是打了驱动后 ...

我这个显卡 一身病  显存没供电 GPU 也没有供电  修好后 还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第三位代表制程字母不一样,A与M区别太大,我之前修个HD7770,连个B都不能代换A,能点亮但是打了驱动后直接640X480分辨率,4位色。找A制程的代换后就完美。因此不建议混用。

问一下 HD7770核心供电一般多少V算正常

网友:
急招显卡大师傅一名 待遇从优!!

网友:
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你都有 你不回也是修显卡的吧

这是海力士官网随便就能找到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