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0显卡1.8v和1v短路有救吗?

楼主(2021-09-11):
打阻值0.3欧2.6欧,电源芯片mos都拆了,其它看不出烧坏痕迹

网友:
之前是1v的芯片烧了

网友A:
报废了吧,要么搞个电源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废了吧,要么搞个电源烧

烧1.8v的供电核心微热看来核心是挂了!上电之前测量没到位可惜了!

网友C(2021-10-22):
引用 网友B:
烧1.8v的供电核心微热看来核心是挂了!上电之前测量没到位可惜了!

楼主 1.8 V短路 查哪里 我的5700
也是1.8V 短路 导致其他电压都没有
而且 一大批电容也短路  维修思路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只要是进核心的供电 任意两个短路 基本核心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1.8 V短路 查哪里 我的5700
也是1.8V 短路 导致其他电压都没有
而且 一大批电容也短路  维修思路 ...

1.8v或1V短路就没修价值了,拆零件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