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开机不显示 机器是进脏狼 电流。0.8左右

楼主(2021-09-11):
联想G480 开机不显示 机器是进脏狼 电流。0.8左右

网友:
传说触摸板按键三张膜下电容短路是通病

网友:
查电压全了没有 。

网友:
看下电压正常不             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
触摸板下面的有个电阻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南桥上面扣电容,有通病

网友:
蟑螂腐蚀的地方全部处理下

网友:
学习学习,修好了吗

网友:
清理干净,三板斧挥起来。。。

网友:
电容通病好像是0.4a

网友:
显微镜看看腐蚀的地方 没问题
就三板斧来一遍  在不行就抬走吧

网友:
看看桥吧  可能有先的发现

网友:
看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