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我这个小主板开机电源灯

楼主(2021-09-11):
求助大师,我这个小主板开机电源灯亮,CPU有温度,就是HDMI链接显示器不显示!求救!!!!!!

网友A:
这种,只能说多半是坏了。什么都没有测量过就让人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能说多半是坏了。什么都没有测量过就让人猜

不是让人猜,而是我不懂,谁会修,帮忙修一下,给报仇!

网友:
加内存开机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多半就是CPU虚了

网友:
没有看到开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