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32 拆字库导致小电流不开机维修案列!

楼主(2021-09-11):
同行拿过来一台A32说是无法开机 询问怎么导致的跟我说顾客拿来时就这样他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
拿到手以后查看主板部分主板无变型.也没有腐蚀痕迹,屏蔽罩已被拆除,CPU字库都被动过.焊油放的特别多。好在主板没有出现掉皮现象,最坏的打算板底还可以用!

用数显电源表加电瞬间发现有2~11毫安电流非常小。如果用指针表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有电流迹象。

测量开机线路没发现问题。测量电源周边也没有短路现象,换了个电源芯片还是同样电流。既然CPU 字库已被拆过。决定全部把CPU和字库重新值一遍锡,值完开还是老样子。于是决定取下字库单板不装字库看看有没有电流。当字库取下后加电发现有电流显示了,按开机键有80毫安左右电流 ,连上电脑USB弹出9008端口 ,说明处理器应该没问题。问题还是在字库上 字库放在编程器测试可以正常读写顺便就找了一个测试好资料写了进去。
全字库写完装机还是最初的11毫安。于是又把字库拆下来在显微镜下观察字库挺干净的没有掉漆现象。当测量主板字库周边电容时发现一颗电容短路。扣掉电容还是短路。测量短路位置是直接通向字库,ZXW没找到同型号点位图。于是找了个A53 5G的点位图借鉴。发现电容另一端是直通电源。是字库供电线路

测量主板线路正常不装字库不短路,装上就短路。单独测量字库发现字库线路短路。随便找了其他字库测量是392.6Ω这是正常的,经过好字库测试当温度过高时图中点位对地阻值拉低从而照成对地短路,当字库温度降下来阻值也会慢慢恢复。字库彻底凉了就不短路恢复原来392Ω。经过以上测试得出的结果是:《个人猜测是上个维修工解锁拆字库的手机》。拆字库时温度过高导致字库永久短路。

既然短路就死马当活马医.不行就换套件。电源表调节1.0V黑色夹子夹在镊子上点住字库的接地点位。红夹子正极点在短路的那个点位进行电击。先用1V不行就1.2V慢慢加大电流尝试。经过一系列的电击此时用万用表测量不短路了阻值也恢复了260Ω

字库装上主板上测量能达到221Ω也不短路了。加电开机亮屏成功进入系统!

网友:
学习,遵守规定,来这里为了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就是这样能用多久是个问题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这才是技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请问下写全字库是把原机的字库里的所有资料信息打包备份出去,之后在找个好的字库把备份出来的资料在写进去吗?楼主是哪款编程器呢?像这个字库备份全字库和写入全字库大约多长时间呢?

网友:
厉害了这操作看着简单

网友A:
这是烧断了短路的地方?

网友:
怎么觉得那么玄,可能修的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烧断了短路的地方?

烧开路了,大概就是那意思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短路一直到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