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X960,更换显存依旧报错

楼主(2021-09-12):
映众GTX960,更换显存依旧报错
没更换前扫描是B1 ,B通道高位,CPU右边那颗,应该没错吧,然后更换了他,
更换之后,第一次扫描,PASS通过;重启,又花屏,扫描还是B1报错
我这样排序应该没错吧?
更换显存后,都一次开机显示正常,驱动掉了,报错43
大佬们的猜想是?怀疑买到坏显存或者是核心GG?
要不再吹下来重新植球干一遍?

网友:
更新情况,再一次重植,原来图一的显存位置不对,。
现在开机不花屏,扫描显存也是通过,新的问题也出来了,
跑鲁大师就黑屏。。。

网友:
重植了显存,还是不行~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489258            0

Failing Bits:
B032 B033 B034 B035 B036 B037 B038 B039

Memory Errors on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48925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A:
是不是换错显存了,不是N卡不是先高位再低位吗

网友:
显存拆下来 打阻值测试数据点 有惊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错显存了,不是N卡不是先高位再低位吗

在GPU这面的是高位吧?

网友B:
偷偷告诉你 你把高位低位互换下位置就搞定了

网友B:
逆时针第一颗才是B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偷告诉你 你把高位低位互换下位置就搞定了

显存弄好了,现在跑测试卡屏,有概率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时针第一颗才是B0

显存弄好了,现在跑测试卡屏,有概率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弄好了,现在跑测试卡屏,有概率重启

这里有一个保险和几个小电感 看看阻值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友:
更新情况,再一次重植,原来图一的显存位置不对,。
现在开机不花屏,扫描显存也是通过,新的问题也出来了,
跑鲁大师就黑屏。。。

换掉颗粒,我最近修了几张都是换颗粒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