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95gt 板号fx505gt rev2.0不插电进系统不死机,插电进系统就死机??

楼主(2021-09-12):
客户送修一台asus fx95gt笔记本,板号是fx505gt rev2.0,很奇葩的故障,电脑在不查插适配器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不会死机,cpu和显卡频率也正常,但是进入系统后一旦插入适配器就会蓝屏或者死机 灰屏,强行关机后再开机可以触发 在BIOS界面没有任何问题,在插入电源的情况下,不管是进入m.2系统还是pe都进不去,每次都是卡在转圈圈那里死机或者出现Windows logo后死机或者蓝屏,关机后再开也是一样的,把充电器拔掉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插上充电器就进入不了系统和pe 但是可以正常充电,充电器和电池都是原装的,更换过好的原装充电器和电池也是一样的。内存条换过也是一样的,怀疑是不是因为功率问题,但是拔掉所有外设插电也是一样的,电池拔掉也是一样的。后来升级官方BIOS程序还是一样的,论坛下载好几个BIOS,工厂BIOS刷写了还是一样的,考虑是不是插电后有那里短路或者那里电压不正常导致的,或是CPU或者显卡滤波不良导致,但想想又感觉不太像,为什么用电池就能正常使用呢?插电时在BIOS界面下也没问题啊,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的,猜测是不是某个电路的保险电阻或者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还是CPU和南桥有问题?但不知道从何下手,希望有碰到此问题的同行帮忙提供点思路吧,客户急用,一直在催,求助中!!!

还有,如果有此图纸和点位的还请分享下,论坛只有fx505gd fx505ge图纸和点位,跟fx505gt不一样,电路设计得不一样,显卡也不一样,望同行分享,谢谢

网友A:
插上电源独立显卡才开始工作  之前都是集显

网友B:
要看一下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一下时序图。

怎么看时序图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独立显卡才开始工作  之前都是集显

意思是独立显卡部分有问题?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独立显卡才开始工作  之前都是集显

如果是显卡的问题,不知是要修显卡供电电路比如芯片和工作条件之类的,还是要加焊 更换显卡和显存呢

网友(2021-11-29):
前段时间也修到一台华硕FX86F进水CPU供电短路,供电管击穿,修好后用电池正常进系统啥问题都没有,但是只要一接适配器进系统就会马上重启,估计是CPU某个模块烧坏了导致的,后面退机不修了

网友:
我也遇见了按上电源就蓝屏为修好呢

网友(2022-02-20):
感觉应该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可能通病  我也遇到一台正装 一样的

网友(2022-04-02):
我也遇到一台电池正常,接适配器进系统就重启,估计是通病没搞好

网友:
换桥 必杀

网友(2024-10-31):
我现在遇到一台 CPU供电击穿 CPU挂了 更换CPU正常点亮 跑测试没问题  但是低负载会自动重启 看网络视频等大点的程序就没问题  如果啥也不用 几分钟就自动重启了。分别用适配器和电池都是 一样。有大佬给个维修方向吗?

网友(2024-12-27):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问题的,请问有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fx505gt 图纸与点位给你

FX505GT 2.0 bv.pdf

FX505GT 2.0 bv.pdf

FX505GT 2.0 schematic.pdf

FX505GT 2.0 schematic.pdf

网友:
没遇到过,感觉看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