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 d3v大板,开机能进入系统。不定时重启,

楼主(2021-09-12):
不定时重启,键盘灯有时候一闪一闪。好像供电不足。更换电源也是这样,老哥们思路是不是查供电。

网友A:
我也有过这样的板,大神说是换掉CPU附近的芝麻管,但是换哪些我也不懂,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过这样的板,大神说是换掉CPU附近的芝麻管,但是换哪些我也不懂,学习中

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