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40-70 板号:LA-A321P 不触发,没有待机电流维修

楼主(2021-09-12):
    联想超薄笔记本40-70  板号:LA-A321P按开关不触发,接电源发现没有待机电流。拆下主板,检查没有3.3V和5V  ,EC没有AVCC。
下载图纸,测PR302,两端都没有电压,PQ301的D S极有19V。PQ302的S极没有19V。很显然是隔离没有过。根据图纸可以看出,PQ301和PQ302的应该低于19V,实际测得基本是19V。
1、查PACIN电压,测的PR318两端的一边是0V,一般为2V不到,这个电压电压为高电平,看来是被哪里拉低了。
2、再测ACOFF也是5V左右的高电平,这就对了PQ311导通拉低了PACIN。这个高电平是EC来的吗?不对啦,EC没有供电啊。先拆掉PR321。PQ321的G电压还在,EC的ACOFF是0V。ACOFF还有一路是PD301二极管,用万用表测没有导通。再加电测PQ311的G极,16V了。怪了,哪里来的电啊?
3、只有先拆掉PQ311看待机是否整出来,果断拆掉PQ311。加电,待机0.016,正常了。再测PQ311的G极,居然是0V低电平。哦!原来是PQ311内阻不良,造成G极的高电平没有被释放。更换PQ311。主板一切正常了。
附提取的BIOS。

联想40-70 板号:LA-A321P.rar

网友:
不知道分析的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教!

网友:
启动电压这个机器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分析得头头是道呀~

网友A:
看糊涂了,pq311是三极管,不是g级吧,pq321在哪里,还是图纸没有截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糊涂了,pq311是三极管,不是g级吧,pq321在哪里,还是图纸没有截出来,

笔误,是PQ311

网友:
隔离保护分析不错,,

网友:
好的好的留下待用

网友:
条理清晰,分析很到位

网友(2022-01-30):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呀,保护隔离这一块确实要好好学习,结构都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