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重启故障有人能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1-09-12):
从开始到现在都是这个

网友:
硬盘报错吧

网友:
尾插问题。或者尾插排座周围的小电感虚焊。

网友A:
换尾插,测试尾插座子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尾插,测试尾插座子对地值

试过了尾插

网友:
尾插 开机排 听筒排 三个绝对跑不了

网友:
故障引起原因是麦克风1,不是尾插就是主板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