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 C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21-09-12):
触发就掉电看了帖子有人遇到这个相同情况的,但是没有写具体怎么找到故障,所以也是云里雾里,后面查看图纸后原来是12v电压检测电路两个分压电阻的问题,一个75k一个15k,料板找了半天没测到相同阻值的电阻,打开分压计算器,算出用100k和一个20k也能达到同样效果,更换后居然真的ok了,一路跑码顺畅亮机

网友A:
好厉害,新手小白仰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新手小白仰慕中

同样在一点点学习和摸索中,加油

网友:
电阻问题的也是 很多啊

网友(2022-01-24):
我换了不行·后面换了CPU IC管理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