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XIAOXIN I2000充电故障

楼主(2021-09-12):
XIAOXIN I2000

单独用适配器开机正常。单独用电池也正常。

同时插上适配器和电池时,电池电量0时,加电掉电。

同时插上适配器和电池时,电池电量有个百分之几时,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开机了以后显示充电器断开-充电-断开-充电一直循环。感觉像把充电器拔下又插上拔下有插上的循环。

在关机的情况下,同时插上适配器和电池时,可以充电,但是电流特别小,只有,0.04A,并且充到百分之几就不充了。

经过排查,ISL95520的1脚ANIN,有2.9V电压。单独测量此电压的两个分压电阻阻值和图纸一样,属于正常,又去掉滤波电容电压还是2.9V,上拉电阻为200K下电阻为34K,由分压公式计算所得就是2.9V,
奇怪了,都符合图纸标注,又仔细看了下图纸发现有一段  AC_IN:3.35~3.75V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把电压调高试一试,直接将上拉电阻换成160K,电压大概3.57V,结果连充电指示灯都不亮了,待机电流只有0.003A了,好像根本就不检测电池了,再次将上拉换成180K,电压大概3.3V,通电,充电电流瞬间就上去了,至此维修结束。

总结:ACIN电压异常,导致充电异常?

网友(2021-11-05):
我今天遇到和你一样,单独用适配器开机正常。单独用电池也正常,开机了以后显示充电器断开-充电-断开-充电一直循环,充电芯片也是ISL95520,acin也是2.9v。按你的方法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