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 开机问号强制关机后再开就能进系统

楼主(2021-09-12):
A1707机子正常用的,每次开机就会出现问号强制关机后就能认到硬盘进入系统了。这款机子有没有类似不认硬盘的故障。

网友:
还有个现象时强制关机再开就正常了,在短时间内开关机都没事。要是放一会再用就又不认硬盘出个问号。用U盘进winPE快要到桌面时就重启了

网友A:
这现象大多数都是硬盘主控或者硬盘转接口J9600出问题了 重新拔插一下 如果无效那这主板也快凉了 重做主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现象大多数都是硬盘主控或者硬盘转接口J9600出问题了 重新拔插一下 如果无效那这主板也快凉了 重做主控吧

硬盘转接口已经重新插拔了

网友B:
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

不会系统,系统不可能造成这种问题。用U盘进PE都进不去

网友:
遇到过硬盘问题

网友:
可以用读硬盘的  多测试测试     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