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磐石600辅助电源ic是什么型号?炸的看不清了。7脚直插的那种ic

楼主(2021-09-12):
如题,大佬路过指点一下

主ic是az7500

网友:
航嘉的待机基本都是dip-8的tny27x系列,如果电路原理对的上就换277或278吧,数据自己百度吧!

网友:
对,是7脚,那就是278啦

网友:
什么情况下会炸这个东西?直接换上去就能好吗?

网友A:
炸PI集成是通病  所有用到的电源都会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炸PI集成是通病  所有用到的电源都会出现

换上就能好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上就能好是吗?

十有八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

谢谢

网友:
修待机PI必备的物料  还有万能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