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汪汪的联想 修好了也没看型号

楼主(2021-09-12):
    一早接到客户送修一台联想AMD芯片组笔记本,说进水了,当客户面拆机  那个 那个水真多

客户看了  进那么多水  直接问还能修吗   咱也没有100%的把握   和客户说  尽力而为,1天2天有结果,留下客户电话,说看故障情况再给他具体报价   大概价格300+  客户表示能接受   ,打发客户走  直接清理水迹,烤板   折腾半个小时    烤的差不多   打打公共点  各个电感对地阻值   没发现短路的,差点试一下 待机0.032  由于没插小电池 板子瞬间触发了   电流到1.2A  有几次跳变,看电流貌似显示了   接屏试机  还真显示了
  由于进水   就这样装散热器开机自动烤板1个多小时,后面测试硬盘  键盘之类配件,发现进不去系统,进BIOS  进PE 都不识别硬盘  硬盘挂了,看一下nvme256固态硬盘

查询一下价格  给客户打电话   修板XXX  然后固体硬盘坏了  要换新的  客户考虑都没考虑 直接答应换    第二天硬盘到了   进BIOS已经识别,再进PE装个win10  搞定   拷机一天   让客户来取  ,进这么多水 很顺利,以前遇到过一次进水机 联想G40-70  1.05v芯片附近进水   只看到一点点水迹,直接烧U  报废,进水机有时候真是靠运气

网友:
卧槽 这么垃圾的U

网友A:
进水机看情况,有些客户认为没多大问题,继续开机用,结果就是你说的看着没多大问题,结果U坏了。懂一点的不开机直接抱过来找修的,可能看着水多反而没坏什么东西。

网友:
   AMD神机  速度还行  新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看情况,有些客户认为没多大问题,继续开机用,结果就是你说的看着没多大问题,结果U坏了。懂一点的 ...

还有些客户  拆电池,用电吹风  吹干   比较会简单处理

网友B:
有些客户吹干外壳开机

网友C:
这个还算顺利。。。

网友:
这水迹至少十天半个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算顺利。。。

已经个很顺利了   看着那么多水 还以为GG了    没想到键盘  内内都是好的,就坏了个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客户吹干外壳开机

  几乎所有客户   再简单处理以后,他认为没有水了   都会直接插电开机

网友:
“由于进水   就这样装散热器开机自动烤板1个多小时”    这个操作我不敢做!

网友D:
硬盘洗刷一下 没准也能用了

网友:
你这个确实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洗刷一下 没准也能用了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想等客户拿机器以后 我自己刷刷,哪知道客户拿机器来    把坏固态给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