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6151不输出

楼主(2021-09-12):
主板型号:富士康H67A V2.0
故障:无CPU供电

主板采用的NCP6151+5901供电,加焊6151就好了,用了一会儿就又没有VCORE电压了。分别拆下与芯片28脚、30脚、31脚、32脚相通几个电阻,发现阻值不一,有27K的,有88K的,有10K的。因为没有找图就随便将几个脚的电阻全改为10K,装CPU上电,电压有了,但是高达1.4V,赶紧将CPU拿出检查还好没有烧坏。然后老实找图纸,搜了没有主板图纸,只能找NCP6151的PDF查看,还好PDF上有电路应用,找到关键的几个电阻并且明白地标注着大小

按应用电路重新装上对应的电阻,29脚确实没有电阻还好刚才冒失没有去安一个电阻:)

此板修复!遂测量VCORE电压为1.15V

测量VGFX为0.45V

NCP6151的29、30、31脚电压1.98V,32脚电压0.53V。28脚集显供电时电压为1.68V,上独显进电压为1.98V。报告完毕!

网友:
看着像是电阻氧化变质了

网友:
好像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