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68 开机卡LOG BIOS刷了几个还不行 有大神遇见过吗

楼主(2021-09-12):
戴尔5568 开机卡LOG BIOS刷了几个还不行 有大神遇见过吗

网友:
都刷了不行那就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号 两种bios  别搞错。。。

网友:
这款前我几天修了一个,也是卡logo,刷了BIOS不行,问题是小板读卡器芯片耦合电容那有腐蚀,处理完就好了

网友:
建议把所有外设都拔掉 什么也不要留在试试

网友:
仔细排查 啊

网友:
裸板开机还是一 样淘宝买了BIOS无解  脑壳疼

网友:
先仔细排查,后面只能剩下桥了 ·

网友:
谢谢分享,好人有好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