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CW65S08 不触发

楼主(2021-09-12):
炫龙毁灭者PRO-KG81S1N 型号:CW65S08 板号:W650KJMB-0C
拆机上电,待机0.001(偏低)公共点19V正常、无3V.5V(触发后出5V)
查TPS51125A 16pin VIN 1V电压(不正常)查VIN 19V,VIN1 0V(不正常)

查WIN1 由U49发出 查U49 VIN 0V  R407电阻另一端19V ,直接更换0欧电阻  待机3.3V出来了  5V是开机后才有(差点走弯)

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二极管档点U49 第6脚可以触发 开关接口处没有3.3V 继续查发现M_BTN#经过R705连接u49第三脚
发现U49第三脚输出12V 经过R705 直接拉低成0V  后级无短路。直接更换R705  10K电阻

修复完毕

最后发现这2个电阻变质的原因是C壳后面的海绵刚好对着这2颗电阻 时间长导致变质

网友(2023-10-09):
这个应该是通病,我也遇到过一台,这种海绵时间长了,就容易受潮腐烂

网友(2024-10-30):
W650KJ 点位

W650KJMB-0C.cad

网友:
W650KJMB-0C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