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好,这是以前从咸鱼上收来

楼主(2021-09-12):
各位师傅好,这是以前从咸鱼上收来的板子,前两天在咸鱼上买的显卡到了所以就拿出来是这个板子,但始终没有点亮,只看到诊断卡跑16,亮pci指示灯,开始以为内存不过,便把内存条换来换去试了几遍也不行,就开始找原因,刚好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小芯片,就是第五张图里的,特别烫,于是就断电,翻开点位图找她的条件,结果一量芯片5v的供电(还是第五张图25.38脚成了11.6v),赶紧往上查,查到1117线性稳压器的时候(带电测过ADJ9.2v)就想是不是分压电阻的问题,果然不出我所料,100ohm点正常,另一个316ohm的变成了575ohm,刚好有一块料板,试一下成功了接着再上传。由于受照片上传限制只能拍这么多。

网友:
厉害,新手小白仰慕中

网友:
彼此学习,我也是新手。

网友A:
老货色  不想 也不值得   除非时间多

网友:
我的梦想就是咸鱼淘货捡漏

网友:
我是一天最少有2.3个小时都在咸鱼上看二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货色  不想 也不值得   除非时间多

主要是为了练手,我们起步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