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铭CM-H61-LA5 CPU风扇转,点不亮。

楼主(2021-09-12):
一片驰铭CM-H61-LA5主板,故障现象为CPU风扇转,点不亮。测内存电压0.45V,内存芯片是UP1542S,工作电压正常,周围元件未见异常,用8120A代换不能解决,测量内存MOS管发现异常,拆下两个MOS管测量,发现上管损坏,下管正常。

更换后开机,还是不出1.5V,测量输出点对地阻值,只有50欧,个人认为偏低了,正常应该在100欧以上,应该是后级有短路。找了个别的图纸参考一下:

拆除图中MOS管,再次测量内存输出对地阻值恢复到100欧左右,把拆下的MOS测量一下,却发现正常的,再安装上去,开机,内存电压还是0.5V左右,但对地阻值却是正常了,想了一秒钟,换MOS管吧。通电开机,桥供电1.05v出来了,再测内存供电1.58v,装CPU,内存,成功点亮。附上该板BIOS,包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