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大将无显存供电

楼主(2021-09-12):
帮忙看下,谢谢了,无vddr供电,其他的核心0.7,5v,1.8v,  pci1v都有了

网友A:
显存供电是最后才出的,查一下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供电是最后才出的,查一下条件

怀疑是RT8120A问题,输出的MOS管有炸,芯片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B:
查下供电芯片的电源和开启,最喜欢的就是这个8120A芯片,简单易查,修过3片显卡都换过这个芯片。和发财电容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供电芯片的电源和开启,最喜欢的就是这个8120A芯片,简单易查,修过3片显卡都换过这个芯片。和发财电容差不多。

换了8120a,有1.35输出,显存发烫严重估计挂了

网友:
估计是显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