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00R5H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1-09-12):
三星500R5H,版号ATLAS-15HD REV:1.0.通电电流0,不开机。BQ735的充电。公共点无电压。测BQ735供电19v,LDO正常。先还掉一个BQ735,依旧不出电压。参照论坛此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0480-1-1.html(感谢作者)短接两个隔离,指示灯竟然亮了。开机,显示屏点亮。反复断电测试,一直正常开机。放明天再看看。

网友:
请教路过大神,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上电保护了吧

网友:
过来快看看啊

网友:
不过隔离吧    不要电池吗

网友:
三星现在没有新的笔记本电脑了吧

网友:
不装电池不过隔离的多

网友:
这样不行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么?。。。。

网友:
这样不装电池吗

网友:
短接隔离管 那还怎么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