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想不通,到底哪里出错了,我的硬盘的板子怎么就配不起来呢

楼主(2021-09-12):
我的硬盘是西部数据4T移动硬盘,有一天突然坏了,电机转,但是电脑不识别,没任何反应,后来以为盘体坏了,买了一块板子想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吧,结果没用,后来直接买了一个同系列的同款同容量的移动硬盘,把这个硬盘的板子换过来,然后把bios芯片也更换了,神奇的是硬盘复活了,证明硬盘的盘体是正常的,是电路板坏了,赶紧把硬盘的数据全部拷贝出来备份了起来,但是毕竟这个板子是原来正常的硬盘的,数据备份完总得换回去,那么这个电路板坏了的硬盘就寻思着晚上买块相同的板子,更换bios即可,但是偏偏换了两块板子,都是没用,没任何反应,然后听卖家说,估计我 要买无锁版的,然后我又去买了无锁版的,还是没用,结果卖家提醒我买sata接口的试试,于是买了一块,果真有用,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两天又不识别了,然后我又去买了一块sata板子,结果这次的sata板子又是不识别,这期间,我换了3次我同系列硬盘的那个板子,每次都有用,但是网上买的板子就是不能用,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拜托各位大神,帮忙出出主意吧,我真的好心累,我买的板子都4-5快了,我该怎么测试到底哪里出问题了,我已经测了很多遍了,盘体没有问题,就想请教下大神,板子要怎么整,我有万用表,有热风枪,有刷bios的工具,不过要焊下来刷,拜托一下大家,教教我可以吗?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21-9-14 22:29):
后来找到原因是bios芯片虚焊了,但是另外一块sata板子还是没有用,提示io错误,无法运行此项请求,也不知道啥原因,查了百度,总是说盘体有问题,可是盘体有问题的话,为什么我这块bios虚焊的又有用呢?所以好纳闷。

网友A:
我上次修一个电脑,他是电源不好,机器配了一个固态硬盘  一个机械硬盘。我换了电源后,单装固态硬盘可以进系统,但只要接上机械硬盘,就不能进系统,老是蓝屏。人家是服务器不能重装系统,后来换主板 换电源、换机械硬盘 CPU全都换了,还是这样。把系统克隆到新的固态硬盘都这样,只要接第二个硬盘就蓝屏 包括接我的新机械硬盘。搞了三天,没有办法,最后把系统克隆到机械硬盘里接第二个机械硬盘,就没问题,这时候接回原来的固态硬盘,再接回原来的机械硬盘,顺利进系统,再也不蓝屏,至今想不明白原因! 所以有时硬盘问题真是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一个电脑,他是电源不好,机器配了一个固态硬盘  一个机械硬盘。我换了电源后,单装固态硬盘可以进 ...

是的,硬盘的问题有时候真的想不通,我后来发现问题了,原来是我换bios的时候,虚焊了,特么的这谁能想得到,哎。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前一块的sata板子补焊后可以正常使用硬盘了,但是第二次买的sata板子,也刷了bios,总是提示io错误,能识别到,但是提示io错误,查了网上的用chkdsk 或者,更改输入输出地址之类的,都没用,所以只能将就着用目前这块能用的了,不想再折腾了,好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