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明基MS3081投影仪,LAMP灯亮红灯

楼主(2021-09-12):
明基MS3081投影仪,待机指示灯正常,按开机键指示灯开始闪烁,几秒钟后,“滴”的1声响,风扇、色轮开始转动,很快LAMP红灯长亮了,色轮停止转动,过一会风扇停止转动,然后“滴、滴”2声,红灯灭了,又回到待机状态,待机指示灯常亮。
应该是哪个地方保护了。已经换过灯泡,故障依旧。还有可能是点灯板、色轮、主板。
想排除一下点灯板,请老师傅指点一下,短路点灯板的光耦,是指的哪个地方?

网友A:
色轮那有个传感器 擦拭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轮那有个传感器 擦拭一下试试

色轮也顺便擦拭一下

网友B(2021-10-13):
搞好没,我遇到一样的机器,修好了。可以给你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没,我遇到一样的机器,修好了。可以给你分享

你好我这正修这一台  故障一样  能不能给我说说

网友(2021-11-14):
灯泡亮灯  看看线插正确没  还有温度传感器这些

网友(2022-01-01):
什么原因我也有一台

网友:
老板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

网友(2022-04-12):
保护了吧,光耦反馈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