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 X Pro 2018不识别电池维修

楼主(2021-09-12):
电脑是要加大内存,升级完了内存测试好准备交给客户的时候,发现不能充电,但是电池能开机,识别不到电池如图一,拆开检查发现这电池接口最边上有一根针接地的被插歪了看图二,贴到接口外壳上接地,导致电池插不到底,正负接触上了,中间有两个根信号估计是接触不好,造成的认不到电池,因为客户自己拆装过我们也拆过搞不清楚是谁搞歪的,这种情况只能免费帮客户解决了。把针扶正了,故障还是一样,怀疑自己的判断了,从这里开始走弯路了,因为有的品牌电池中间是有3根信号线,这台只有两个。以为在刷 BIOS的时候把EC给吹短了呢这两个芯片离的很近芯片都是用的低温无铅,还把EC拆下来验证了一下就是只有2根信号,很久没修板感觉脑子不好使了。没有钢网用手一个个点上,还是怀疑接口,但找了好久没找到这种接口,找个报废板都找不到,心想着给中间两个信号加点锡吧,让针变粗点好接触上,用锡点了两下,接上电池,电源,可以充电了。就这样解决了。
我把机器的BIOS备份下来了,
发上来给大家。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5MjQ5M3xlZTA5NDA3MzQ5MTQ1MGY3MDkwNGZhNzc4OTZlYmUzN3wxNzc3NDAwMTQz&request=yes&_f=.rar
图一、
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