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03l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1-09-13):
故障是不显示,大小写有反应,没有外接测试,地方窄东西多又乱,没地方放显示器。
先换了屏幕测试一个样,屏幕放到别的机子测试是正常的。
直接测试屏幕3.3供电只在上电检测屏幕期间出来一下就掉了,排除此路电源问题,因为3.3维持了挺长时间的平顶期。因为供电都没有,我也就不必去测背光的en和pwm浪费时间了。

直接去查屏幕存在信号hpd,示波器测试上电瞬间有0.8v左右,明显不正常。拔掉屏线测对地二级体正反320,看点位,此信号经过一个节点直接到了CPU,上拉电阻r2014没有装,有一个100k对地泄放电阻r4521在背面,此时没有拆完主板出来,只打开了后盖。
怀疑是电阻漏电,先调试一下,把r2014电阻依次换了10k和100k测试,hdp的电压都不一样,基本排除CPU坏的可能性,所以99%都是r4521电阻漏电的原因了。

拆下主板,先棉签洗板水清洗一下r2014,再开机正常了。直接拆了丢掉,省得夜长梦多。

网友:
有点懵啊?上面说r2014不装 怎么拆r2014就正常了?是不是拆r4521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