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认硬盘偶尔掉电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9-13):
机型:A1466 820-00165-A
故障:机器拿来不触发  拔下电池可以触发 但找不到硬盘  经历多人维修转手
维修过程:既然找不到硬盘先优先测量硬盘工作条件打开鑫智造找到点位图纸 发现无PP3V3_S0SW_SSD硬盘供电找到U8070 发现无SSD_PWR_EN信号 这个信号是由CPU直接发出 估计这也是之前维修人员判定cpu坏的依据吧   但不能这武断怀疑是不是去到某个芯片开启被拉低了  拆掉U8070检查上啦电压没问题 最好找了个一个不起眼的小芯片u3711 拆掉 3.3v开启电压出来了  料板找一个换上开机硬盘找到了 也不掉电了 顺利交机

网友:
苹果修得少   能修苹果  懂苹果懂苹果时序的都是大神

网友:
这问题还好,我遇到的都是铁板,信号电压跳变的不开机的,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