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土炮的温度曲线

楼主(2021-09-13):
用热风枪加ptc恒温板做bga,试了几次,发现在论坛上找到的这个曲线不错。gtx1080的显卡板无铅从预热到拆掉一共17分钟,有铅小板子从预热到拆掉一共7分钟。

我使用万用表的温度挡来测量温度,是很准确的。无铅的热风枪温度是270度,但是到了板子上只有240度,我改造了风嘴,用铝片把风嘴中间的孔都挡住了,中间的温度反而要比四周的温度低,这样核心中心不会被吹坏。核心安全温度是260度以下。风嘴一定要比核心大,一般核心是41*41的,我买的风嘴是45*45的。实验中,核心的四个角的温度是最低的,也是最容易把焊盘扯掉的地方。所以一定要能推动再取核心。

pcb板子下面是ptc恒温板,最高250度,但是用万用表在板子上面测量、在核心旁边(如图)测量只有90度(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
过程是先下加热5分钟,将核心温度升到90度,然后主要靠上面的热风枪来加热10分钟,从90度慢慢升温到240度,240度1分钟时间差不多就可以推动核心了。总共17分钟。其中240度以上只有1分钟左右。核心很安全。

网友:
我去年用这个,今年已经把它给淘汰掉了。操作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就佩服你们这种动手能力强的大佬!

网友:
6666,佩服,学习了

网友A:
这个做主板的桥怕是不行,温度不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主板的桥怕是不行,温度不均匀,,

只能保证gpu核心那一块的温度是均衡的。pcb板子太大,板子本身温度肯定是不均衡的。
pcb太大,散热太快了,200度以上升温很慢,因为都散热掉了。

网友B:
我今天又买了一个风枪,打算试试上下同时用风枪加热。等我消息吧

网友:
二手的bga  也不是很贵啊

网友:
而且有个大家伙坐镇 显得专业一点

网友C:
今天800块把旧机器CF360处理掉了,淦显卡力不从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800块把旧机器CF360处理掉了,淦显卡力不从心。

??????我感觉是曲线的问题吧,我这个260照样干2060 1080  十代cpu随便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建议你买个支架吧

有支架,用显微镜的支架就行。把显微镜从支架取走,把热风枪插在显微镜支架上,用手拿着热风枪搁在支架上调节,风嘴到芯片的距离。
地方有限,放不下返修台和支架。

网友E:
下面的加热板是贴着主板?那加热过程中如果下面的阻容融化了再不小心动了一下pcb板的话不全部移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面的加热板是贴着主板?那加热过程中如果下面的阻容融化了再不小心动了一下pcb板的话不全部移动了?

最底层是木头,防止散热。
上面是ptc恒温板,大小只有6*6厘米,紧贴着pcb板子
pcb板子压在ptc上,接触的地方再贴上隔热胶布,pcb四周用小木头垫上保持水平

bga过程中,只控制热风枪和镊子,完全不碰pcb板子,根本就不会动的了。

网友:
这个文章很有用。

网友:
下加热用的ptc就这么大,马云家卖20块钱,最大功率只有200瓦。接上插座线就250度。红外或者热风枪做下加热都过时了。
如果想做温控,再花60块做个温控器,可以控制温度。

热风枪是700瓦的,加上这个ptc算200瓦,一共900瓦。不占地方,算成本,热风枪400块,ptc加温控100块,一共500块。热风枪支架用的是显微镜的,led灯也是用显微镜的。

二手bga返修台多少钱,多占地方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又买了一个风枪,打算试试上下同时用风枪加热。等我消息吧

两个热风枪温度不好控制。我这种下加温根本就不用管,只用管上面的热风枪。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两个热风枪温度不好控制。我这种下加温根本就不用管,只用管上面的热风枪。

预热板我也买了一个250度的,拆了几个cpu座子和显卡核心,感觉下面温度不够,上面又不能开太高

网友G:
666,自己做土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预热板我也买了一个250度的,拆了几个cpu座子和显卡核心,感觉下面温度不够,上面又不能开太高

所以我用万用表测量温度,就是核心四个角的温度,太高就把热风枪离芯片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666,自己做土炮

关键是温度曲线,装备什么的都不重要。不同大小的pcb,不同大小的核心,温度都不一样,都需要调试。

网友:
动手能力强,省不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两个热风枪温度不好控制。我这种下加温根本就不用管,只用管上面的热风枪。

。。。已经试了,上面风枪350度,下面风枪300度,吹了一张6750,大概十多分钟动都没动。这显卡有这么硬?

网友H:
下面的加热板面积太小了,主板会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试了,上面风枪350度,下面风枪300度,吹了一张6750,大概十多分钟动都没动。这显卡有这么硬?

并不是温度不够,而是核心的温度不够均衡。热风枪出口正对着的地方温度太高,而热风枪出口没吹到的地方温度不够,这个温度低的地方锡还没有融化,当然推不动。改进的地方就是测量一下核心四个角随便哪一个角的温度,看看是不是已经达到了240度。没有的话,肯定是推不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面的加热板面积太小了,主板会变形的。

目前没有pcb没有变形。变形的原因是温度太高,而下面的支撑点太少。ptc恒温板长宽6*6cm,是直接顶着pcb板子的重心,而且温度只有250度。所以不存在变形的可能性。

网友:
预热很重要,减少不少的麻烦

网友I:
拿风枪换个头来搞BGA不行吧,局部温差太大了,回头烤起泡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拿风枪换个头来搞BGA不行吧,局部温差太大了,回头烤起泡来。

起不起泡要看预热。预热时间长就不会起泡

网友:
买个二手BGA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起不起泡要看预热。预热时间长就不会起泡

感谢指导,

网友(2022-02-28):
热风枪用快克850D加风嘴行不,核心的大小是34mm,就买个35mm的风枪就行了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