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2033wh 花屏 是不是有通病 遇见好几台都直接放弃了

楼主(2021-09-13):
联想LS2033 花屏,如图,这个应该是屏有问题,不知道能不能维修,有没有修好过的兄弟。
这种问题的显示器我遇见好几台,都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屏坏的多,如果有压屏工具可以考虑修

网友:
应当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屏幕的问题,屏幕坏了

网友:
是不是三星屏,刷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后期显示器,屏坏的太多了,这种故障都是直接放弃了

网友:
联想的有些是边排有问题vgl vgh 有断线

网友:
LG屏通病

网友:
屏有问题,好像是要飞一根线

网友:
断开屏幕边板上的某一个电阻(不确定哪一个,因为闪烁地方不一样),可以拿来做一些不要求的地方用,比如监控,修机,小卖部刷条码,因为会降低分辨率,就是感觉像十多年前的显示器效果。呵呵,好过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