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不充电怎么办?别只换电池80%和这几点有关,自己就能修复

楼主(2021-09-13):
  我们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给手机充电啊!然后插上数据线没反应,iPhone不充电是怎么个情况?

  其实遇到这个问题,不必惊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逐一排查,快速找到问题所在,自己就能搞定了!

充电接口

  首先从外配查起。观察iPhone机身充电口是否被异物堵塞或者灰尘太多,充电时容易和充电线接触不良,从而导致手机充不进电。

数据线损坏

  手机无法充电除了充电接口之外,最有可能出故障的就是充电数据线,内部线路断裂、接口接触不良。

手机充电器损坏

  数据线和手机充电接口都没问题,手机充电器损坏也会导致充不进电。直接更换原装的充电插头即可。

温度的影响

  由于锂电池的特性,对温度也是十分敏感的。温度太低,iPhone充电时是没有反应的。

  设备过热,为延长电池寿命,系统会在电量超过80%时限制充电。当温度降低后iPhone会再次充电。所以还是建议在充电过程中尽量不要使用iPhone。

手机电池

  在设置里面查看手机电池健康度。正常使用的iPhone,一年内电池健康度在85%之上,两年内在75%以上都是正常的。但是不正确的充电方式也会导致电池损坏,直接更换即可。

尾插

  充电经常插拔,难免会导致尾插损坏,更换尾插连接排线。

iOS系统问题

  硬件和外配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尝试关机重启试一下,有时候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导致的。

主板硬件问题

  排除了充电器、数据线、手机插口异物导致接触不良等可能性后,如果手机仍然是无法充电一般是由于硬件故障导致的,可以打开图纸,对手机充电芯片或者充电线路就行逐一排查。

  你的iPhone不充电是怎么解决的呢?欢迎评论区留言。

网友:
我就挂挂接口就好

网友:
还全面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