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手们见过这样的情况吗,还能修复吗,能否给点思路

楼主(2021-09-13):
接个二修的,把焊盘整成这样,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点评):
只是漏铜了,拖平,上绿油固化就可以了

网友:
小问题,补补,涂点绿油

网友:
没啥问题吧,这难搞定么?

网友:
看起来还好,可以用绿油

网友:
绿油搞薄薄的一层  好弄

网友:
用绿油盖上就行,少量的,别太多。

网友:
小问题,看手工了,胆大心细。

网友:
这个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
烙铁烫平洗干净直接装就行,那本来就是相连的,涂绿油没啥意义

网友:
问题不大,上绿油。

网友:
同一脚就直接装了
不用就点一下爆绿油

网友:
把焊盘拖平,补点绿油,要薄,总之是要平整

网友:
绿油搞搞,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挤出一点点绿油,用镊子夹一点点洗板水把绿油稀释一下,让绿油不那么稠,然后用镊子点一点就可以做到很薄,也很平整

网友:
这个看着问题不大啊,又没掉鸡眼,掉了就难搞

网友:
直接往上装显存

网友:
这么大的点  直接焊就行

网友:
分分钟搞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