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手机插耳机没反应?最容易出问题的是这儿,这样就能解决

楼主(2021-09-13):
iPhone手机插耳机没反应?最容易出问题的是这儿,这样就能解决

  苹果从iPhone 7就取消了传统的3.5mm耳机接口,iPhoneX是没有耳机孔的,想要连接耳机,需要使用Lightning接头的耳机或者通过耳机转接头。耳机插入手机后,在屏幕的右上角有个耳机的图标,但在使用中会遇到插入耳机后会出现有图标没声音,或者插入后手机一点反应也没有。那么iPhoneX插耳机没反应怎么处理呢?处理方法来了!一定不要错过哟!

iPhoneX插耳机没反应处理方法:

一、重新插拔耳机

  耳机没有完全插入,或是耳机孔内有灰尘,导致无法完全插入,检查清理后,重新插拔。平时可以买个防尘塞,不使用时可以把接口堵上。

二、更换耳机

  1.非原装或劣质耳机,系统识别不出或不兼容,更换原装耳机。

  2.耳机断线或耳机插头损坏都会导致插入耳机没反应,可以先更换耳机。

三、更换耳机转接头

  耳机转接头损坏、断裂也会导致插入耳机没反应。

四、手机系统问题

  将重启手机或者备份资料后,恢复出厂设置试试。设置-通用-还原,点击还原所有设置。

五、更换尾插排线

  由于长时间插拔,导致充电孔松动、接触不良或者损坏,可以更换尾插排线。

六、检测主板音频线路问题

  打开鑫智造,根据位置图、点位图、元件标注图和原理图,测量音频线路工作条件、音频升压等线路上的相关元件,损坏的更换。

  这个需要专业的维修师傅检测维修,非专业人员,切勿自行操作哟,以免问题扩大!

  以上是iPhoneX插耳机没反应的解决方法,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问题,可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非常全面了

网友:
教学贴啊,老少皆宜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