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 P1108 开机后不自检 橙色灯闪动

楼主(2021-09-13):
如题
能通电  开机不自检  橙色灯不停闪动
硒鼓换过 依旧
安装驱动  打印提示  送纸通道卡纸
拆机未发现卡纸   怀疑传感器有问题  但不确定是哪个
有遇到过的吗   求解

网友:
没有遇到的吗??????

网友A:
会不会是继电器上的塑料件老化倒至继电器不回位,卡纸虽然拿出来了但是还是显示卡纸,今天处理的一台佳能2900就是这样情况。

网友:
我前些天碰到一台,换了定影组件上那个传感器后当时OK了,客户拿回去一个月不到,又犯了,现在客户买了新机,那个旧打印机送回仓库交固定资产了,
不知道能不能想办法拿出来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继电器上的塑料件老化倒至继电器不回位,卡纸虽然拿出来了但是还是显示卡纸,今天处理的一台佳能29 ...

开机不自检

网友:
机器后面有个传感器,可以拆开检测一下

网友(2021-10-19):
买个进纸组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