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84e5q应该是通病

楼主(2021-09-13):
飞利浦284e5q显示器插电脑指示灯正常屏幕有显示 判断暗屏 看论坛好多这种问题的基本都没修好  其实更换r804电阻就行 原电阻160k左右 换个200k左右的就行了

网友A:
这么修 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修 是什么原理

论坛上好几个讲原理的 有几个修好的 直接换了能好不就行了

网友:
你有图纸吗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应该是改变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从而改变中间控制电压,起到正常工作导通之类的原理。

网友:
这个电阻是FB引脚的上拉电阻。一般是积灰引起电阻阻值变小,FB引脚检测电压过高引起无背光升压

网友B:
我也按这个修好一台,非常感谢,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按这个修好一台,非常感谢,应该是通病了

好的修好就行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我换了还是不行

求大神教

网友:
还没遇到~先收藏!遇到了在看!

网友:
可以发你修吗

网友(2021-11-03):
上个图看一下啊

网友:
我有个戴尔的S2340M的屏 现在有规律的三秒一暗屏 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2022-05-14):
感谢  也成功修好一台  原两电阻拆下来量都是好的  不知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