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另类故障维修

楼主(2021-09-13):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另类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6

  故障现象:手机触摸屏失灵

维修过程:

  接修一部同行送修的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不能正常使用的故障机,根据同行描述,该故障在本地修过好多店都没有修好,说让我帮忙看看是否可以修复。

  接机检测该故障确实有点另类,具体故障表现为开机进系统后显示正常,但用手指的顶端触摸没有任何作用,指肚贴着触摸屏划触摸有作用,但不灵敏,如果稍微多用点力,也就是用指肚压着屏幕划动,都可以正常使用,这样的故障显然机主无法正常使用。

  拆机检测,发现白触摸和黑触摸都已经更换过了,想着这机器那么多师傅都修过了,虽然没有修好,但这两片触摸芯片应该都被换过了,于是判断他们肯定是正常的,然后根据用指肚用点力可以划的动,判断黑触摸芯片到触摸座子之间的线路以及触摸座子本身都是好的,因为如果不正常的话,要嘛显示会出现竖条,要嘛触摸完全不能用,要嘛缺横或者缺竖,但在实际测试过程并没有发现缺横或缺竖的现象,所以以上判断是正确的,然后还是根据以上现象判断CPU到白触摸的线路也是正常的,于是决定从两个芯片的外围电路入手,测量黑触摸的正负5.7V电压以及1.8V电压都正常,测量白触摸的5.1V和1.8V电压也都正常,想着用示波器测量更精准点,但是用示波器测量的结果告诉我都是正常的,一时没有思路,于是分析图纸,看看在图纸上能不能找出什么所以然来,对图纸看了又看,貌似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看到黑触摸电路上有个偏置电容C2439,想着以前修过不少送话有声音,但声音偏小或很轻的故障,都是更换音频芯片旁边的送话偏置电容修复的,这个触摸故障会不会也是这个偏置电容引起的呢?先测量其非接地端的对地阻值,发现他跟正常板对比相差无几,但还是决定换一个试一下,于是在废板的相同位置拆了一个电容给换上,结果故障排除了,到此,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另类故障完美修复。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另类故障维修 图1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另类故障维修 图2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高手学习来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不仅学习了这个案例,还学会了其他关于偏置电容的案例

网友:
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