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21-09-13):
咸鱼淘了块故障板,开机风扇长转不显,像是通病的样子,猜测是主板电压不全,所以入手尝试修复。
经查板子没有短路故障,通电测试,发现ME电压为零,心想好修了。没想到隔天居然开不了机了,短接开机键,电脑没反应,只有待机电压正常。
经测量,发现开机信号已经发送给6791,但是6791没有发出相关的pg信号给桥。
首先修复1.05伏供电,然后加焊一遍6791,发现故障依旧。笨办法挨个测周边的小元件,发现一个8.2k排阻似乎虚焊了,拆下检查阻值没有问题,重新焊上去,尝试开机,哈,奇迹出现了,主板灯依次亮起,应该是可以了。装上cpu内存风扇硬盘,开机,顺利点亮,进bios了。目前正在烤机。

网友A:
如果不是灰尘长时间腐蚀  最好把电阻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灰尘长时间腐蚀  最好把电阻换掉

手头没有任何可代换的东西,刚刚接触维修,以后注意,谢谢

网友:
电子维修这东西就这样,胆子大,心要细,眼神要好,

网友(点评):
眼神的的确确是不好,近视加老花

网友:
这个板子要改电路,不然容易烧桥

网友(点评):
嗯,是的,丝印29那个太容易坏了,万一是高电压的话,桥就不保了。手边没有芯片,所以果断拆改那三颗电阻。

网友:
有条件的话,822排阻还是要换。

网友:
好多都是排阻问题

网友:
学习了,要是有位置图就好了

网友:
怎么这个板的ME电压那么容易出问题呢,都成通病了

网友(点评):
换桥成本多少

网友:
822排阻都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点评):
822没有坏,是脱焊了。关于822的作用,大家看看点位图,走一下线路就知道了。再有,这款板子论坛里有它的点位图,电路图好像找不到。

网友:
修出来的就是牛人!!话说怎么发现虚焊??有条件看看822的作用

网友:
这个板有一半几率是桥坏,还有地半几率是ME电压低,只要是高的话桥基本完蛋

网友:
手上有两片差不多的主板,都是桥挂的

网友:
822已经让我们挣了不少钱了

网友(点评):
看来这个822确实是不耐啊

网友:
有电路图就要先排除小件再动大件防止扩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