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B500-D02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21-09-13):
今天接到一台战神的机器 ,6-71-NB500-D02 ,开机掉电,屏幕能亮,风扇就狂转掉电,后来发现拔掉一个风扇接口,风扇就不狂转,就能进系统,后来发现CPU风扇和显卡风扇随便拔哪个都能正常进系统,只要2个同时接上都是风扇狂转掉电,刷过BIOS ,换过EC 都是一样,很奇怪

网友:
你这问题有点神奇哦,从来没有碰过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供电  控制  量一下
说的不详细 没办法判断
实在不行 可以改一个风扇长转  记得不要改全速

网友:
现在就是把CPU 的第二和第三根线拔了
一直常转

网友:
很明确温控问题   蓝天板子都爱坏转换电压 6脚的

网友:
显卡那边温控 Q6 已经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