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5470 cpu i5-4210U频率只有0.7

楼主(2021-09-13):
怎么都调不过来win10和win7 都做过电源管理也调成高性能了。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不?第一次遇到

网友A:
CPU    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坏了吧,

不要这个直白。

网友B:
戴尔不是原装充电器会降频

网友:
降频的低电位CPU都这样!I5 和I3 一样的性能!高大上的i5也就 8带 11代才突出其霸道能力!其他的笑死果断选i3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换原装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
换原充   或者关机按住开机键 30s

网友:
定频最恶心了  难修的很

网友:
修好了,这个是电池充电芯片坏了。bq24737换过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不是原装充电器会降频

修好了,这个是电池充电芯片坏了。bq24737换过后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换原装充电器好的

网友:
充电芯片引起CPU降频,这个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这个是电池充电芯片坏了。bq24737换过后好了。

请问大哥是怎么想到,或者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哥是怎么想到,或者测出来的。

网上查的说是电源管理芯片有个电阻坏了会引起CPU锁频,我测了下是芯片坏了!

网友:
有用的知识又涨了一点点

网友:
之前遇到华硕的降频 怎么都修不出来 可能是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