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060 6g显卡维修,显存怎么定位求指教

楼主(2021-09-13):
如题,技嘉1060 6g显卡维修,显存怎么定位求指教?最近显卡那个贵呀,所以抽空修修店里的坏显卡吧,这个技嘉1060 6g显卡本来是不显示的,加焊gpu后屏幕可以亮但是没字显示,诊断卡挡B2,mats盲测报错如图,会修显卡的朋友帮忙看下这个是显存报错吗?是的话怎么知道是哪一个?求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报错,是核心嗝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报错,是核心嗝屁了吧。

臣附议

网友:
大概率事件发生

网友:
这个是咋看的呢?我还以为是A通道颗粒损坏

网友:
六颗全报错,那还不考虑核心坏

网友:
先重植下核心

网友:
主板引导改成传统模式再测

网友:
应该是核心跪了,显存貌似没报错啊

网友: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重植gpu.不行,查全供电,如不少。盖白布抬走报废!

网友:
A0 B1 C0

网友:
核心 BIOS 要么版本不对

网友:
这全部错,估计核心挂了

网友:
急招一名显卡维修师傅,待遇丰厚,私聊

网友:
先把错误大的换掉,再重新测,

网友:
我虽然不修这个,但是看帖子多了,
这个全报错应该先查显存供电吧?不能动不动就核心挂

网友:
这么多报错感觉显存可能性不大,考虑GPU和贴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