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杂牌显示器逻辑板烧了

楼主(2021-09-13):
有没有知道这烧了一个什么零件呢。本来是灯条烧了我给他换了一个。然后白屏我就看到逻辑板烧了

网友:
写的是L 估计是电感。   你查下是不是哪里还有短路 不然不会伤这么惨的

网友:
这是元件碰金属了

网友:
这要赔钱了,费工夫又白修了

网友:
维修如履薄冰

网友:
是不是哪里还有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装卸灯管时哪个地方安装不到位短路一起烧逻辑板的

网友:
z这个板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