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1060显卡开机提示未接辅助供电

楼主(2021-09-14):
开机提示为接辅助供电 测试供电全部正常为发现异常 示波器测试波形都正常 发先6p接口接不接都是提示这个错误 测试6p供电在未接的情况下带12v供电,显卡维修的少想请教下维修思路,

网友A:
看是不是有个ina3221芯片

网友B:
6pin接口其中有一条地线线没有接地的,要接线才接地,沿着这没接地的地线一般能跑到一颗三极管,查查相关的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in接口其中有一条地线线没有接地的,要接线才接地,沿着这没接地的地线一般能跑到一颗三极管,查查相关的 ...

感谢 等空了去测试下

网友:
支持一下 我选择我喜欢

网友:
看是不是外接这一路的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看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或下级的滤波电容是否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有个ina3221芯片

3221是管芯片温度的,这个一般外置接口有地线直接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21是管芯片温度的,这个一般外置接口有地线直接跑

谢谢 我跑下线路测试下

网友:
3221   16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有个ina3221芯片

的确是3321的检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3321的检测芯片

直接连接的吗?

网友:
测试正常
12v直通 6p供电

网友:
3221,是电压电流功耗管理芯片吧

网友E:
拆一个复合三极管,

网友:
我有几十张七彩虹2060 都是这个问题 找了几天找到了 在一堆三极管 最上面一个10K电阻 腐蚀了 换了就ok

网友:
我是加焊PWM芯片修好过一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拆一个复合三极管,

谢谢 的确是复合三极管故障 换了就好了 现在是不提示了 系统驱动都正常 几十跑甜甜圈和鲁大师就灰屏 跑mst都正常pass

网友:
修显卡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的确是复合三极管故障 换了就好了 现在是不提示了 系统驱动都正常 几十跑甜甜圈和鲁大师就灰屏 跑ms ...

是6PIN地线接口中的,那个三级管么

网友F:
到处都是3极管,才不好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处都是3极管,才不好整,

其实,万用表表笔改造下,然后点几下就能测试三极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