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刷机一半不成功何原因

楼主(2021-09-14):
一台6S有密码,下载爱思进行刷机,进到某位置约11%后一直 停留不成功。这时有何办法解救?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驱动重装一遍

网友:
已经连接好了,已经识别到设备的。

网友:
用iTunes刷下

网友(点评):
估计硬盘坏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坏道了,因为电脑在下载和刷机过程有掉过线。

网友:
不出进度条就是硬盘